求个Y480的无线网卡白名单,板号:la-800p rev:1.0

楼主(2017-08-04):
求个Y480的无线网卡白名单,板号:la-800p rev:1.0
3V短路,换了EC,桥,开机正常了,装无线网卡发汤无显,无线网卡也坏了。换了别的无线网卡报错,论坛好像没人发这个的无线白名单

网友A:
明天上班了帮你看一下,到期后回复提醒下我

网友B:
我记得好像淘宝有啊,你拍照几张给我看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好像淘宝有啊,你拍照几张给我看下啊

是板子的图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天上班了帮你看一下,到期后回复提醒下我

哦…………有没有看下。有没有这个BIOS

网友:
直接某宝发一个,比较便宜,能用不报错的

网友:
上淘宝改一下得了  省的那么麻烦

网友:
去,网卡白名单是什么样的芯片啊,告诉我我帮你,我这正好有一个同样的机器。

网友C:
都发烫咯  和BIOS关系不大咯!!!只有X宝上找一个!!或者叫客户上USB无线网卡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发烫咯  和BIOS关系不大咯!!!只有X宝上找一个!!或者叫客户上USB无线网卡吧!!

X宝也没有,问了几个都说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X宝也没有,问了几个都说没有…………。

看样子你得叫客户买个USB无线咯  成本也低  也省事!!就看客户接受不!!

网友:
淘宝上肯定会有的啊,去找找看,

网友:
BIOS白名单很难少有人可以pojie,还是直接淘宝搞一个无线网卡换上去吧,不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