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可调电源和VGA线有110v电

楼主(2017-08-04):
我的是龙威可调电源,安泰信的烙铁,今天修好一块主板,插着VGA线,最后加焊的时候感觉芯片引脚上冒火花,也没在意,因为之前也有过,焊完之后直接不触发了,估计是打坏南桥了,我草泥马,一万个不爽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烙铁和vga线的外面铁壳之间有110v电压呢,而且可调电源的负极和vga线的铁壳之前也有110v电压,估计风枪跟vga线之间也有电,只是没量,关键是用一只手摸可调的负极,一只手摸vga的铁壳那酸爽跟自残有得一拼,普通人5秒都坚持不了,说明电流绝对不小,之前修板经常被电到,但是也没别的副作用也就没管它,这次tmd打坏我的板了,事情大了,而且我换一个显示器还是一样,这说明跟显示器没关系,这就搞不懂了,有哪位专家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难道没有接地线?想问你是怎么测量出有110v的电压。万用表交流档还是直流档?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是静电的话也没这么吓人呀,我之前被静电打过,虽然没什么事就是疼一下,多来几次也就烦人了,最后我把插板接地孔里打了一颗钉子钉墙上就好了

网友:
地线不良啊老板

网友:
这个故障的情况,我是很少见过了,是不是那么搞错了

网友:
把烙铁 电源等等铁壳,与地下相连,或者暖气管或者什么金属导电的相连即可,关键是有油漆表面的不行,得想法,最简单方法,找一根网线,与铁门相连,关键是要接牢固,用好点电源线最好了,起码粗,螺丝与铁门接触好了,比网线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没有接地线?想问你是怎么测量出有110v的电压。万用表交流档还是直流档?

用交流200v档可以量出来,现在怎么还有字数要求了

网友:
显示器接也不良,你的市电插座没装地线吧!

网友:
显示器端给VGA线带来的电,平时稍微注意一下:为什么在开机通电的情况下 插拔VGA线会有微弱弧光,另外光脚踩地,手摸VGA头子也有被电的感觉。

网友:
因为时间问题看图!以后有修到的看不懂的加QQ4893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