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的戴尔 14-5443 不认硬盘

楼主(2017-08-05):
故障现象:开机亮机直接进BIOSBIOS测不到硬盘。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戴尔 14-5443, 说进不了系统,接可调电源,开机能亮机但直接进BIOS界面。查看到BIOS里测不到硬盘。以为硬盘坏了,于是拆下硬盘,用移动壳子检查,硬盘能够正常读取。看来不是硬盘问题,先检查硬盘工作的基本条件:供电,数据线经过滤波电容连接到桥。拆下主板先测供电,此主板硬盘采用的是3.3V 的供电。在电容处实测得电压0.8V,明显偏低,测试点如图中电容处。 估计故障就是电压不足导致硬盘不能正常工作。打开B012P的图纸找到电压来自U2301, 这是一个二级电压转换的N沟道组合MOS管,转换前电压3.3V正常,转换后电压被拉低,测对阻值50多,偏低。推测U2301故障或后级有短路拉低电压,于是在J510跳线点接上小电流的3V电压开烧,过了一会摸到U2301有点烫手,干掉它,在料板找了一个换上,上电测试,转换电压实测3.2V,正常。接上和屏硬盘测试了几次都能正常进系统。到此大家以为维修结束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纠结事情还在后面。机子安装好后一般我习惯性的都会开机测试1到2次。第一次开机也是能进系统的,另外还测试了一下键盘的各各按键,字母和数字按键等都正常,除了FXXX这排功能键不能全部测。但是第二次开机,亮机LOGO过后直接进BIOS界面,和拿来时一样,难道电路又坏了?不会这么背吧。仔细看BIOS信息,这次是可以检测到硬盘的,为了保险又去测了一下硬盘供电,是正常的,真是奇怪得很。先重置BIOS无果。关机把电放一会开看看,过了十多分钟,上电开机又能正常进系统,真是神奇,关机或从重启后又是直接进BIOS。于是论坛下了个程序刷进去,开机变慢了,装机后故障还是不变,想到现在论坛的程序也不一定可靠,自己到官网下载并分离了一个,高兴的刷起,裸板测几次,开机速度正常,接硬盘试了几次都正常,马上装机,但是还是这样,第一次正常,第二次开机就不行,服了,这个故障折腾了一个下午,最后想到可能是外设电路不正常造成的,于是一个个接口的排线逐个拆掉测试,最终发现不接键盘的时候,多次开机测试都能正常进系统,这真是让我很是郁闷,曾经测过键盘的按键,基本是正常,它竟然会引起不能正常进系统。最后也发现键盘和C壳处有一小部分锈迹,估计这个键盘是进过一体留下的痕迹,如图: 虽然这个键盘没有完全损坏,但内部线路已经有部分故障,所以造成这种奇怪现象。总结:修机观察很重要,一些小小的疏忽可能会造成走很多弯路。说道此让老手们笑话了。传份自己分离亮机快的程序 dell 5443 官方分离

听话的孩子。 + 1 + 1 路过支持一下。

网友:
厉害了,多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啊,继续加油

网友:
主要问题还是供电吧,键盘造成不稳定。

网友:
请问下楼主烧机是怎么操作的啊?在J510位置直接接可调电源烧吗?

网友:
LZ分离bios能介绍些不 新的ME程序是哪里提取的 官网bios里面吗?

网友:
是不是键盘卡键了一开机就近bios。。。。。。

网友:
小城市吧,如果 是大城市直接拿个新键盘换上试试就知道 了。楼主介绍下程序分离吧,已经评分。

网友:
十天前也遇到一台华硕,BIOS上能见到硬盘,每次都自动进BIOS设置界面。也是键盘问题。

网友:
楼主的bios是相当不错,有时维修,细节真的很重要。

网友:
厉害了,多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啊,楼主带徒弟吗

网友:
戴尔的键盘比较奇葩          之前遇见过键盘引起不触发的

网友:
DELL的碰到过几次这种情况了。。还有直接进检测页面的。。。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好多次不能进系统直接进bios的,原因是键盘坏引起的

网友:
键盘的锈迹会引起不识别硬盘,他们的供电是同一路吗

网友:
遇到过键盘进液导致不触发的和触发不亮机的,但这种情况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键盘故障本来很小的问题,只是故障跟维修之前一样所以迷惑人

网友:
哈哈 我也修过一个dell 也是键盘引起的有时候不引导硬盘直接进bios的  忘了什么型号了   红色的  开关在键盘的上的     也是试了好多才发现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修电脑确实要仔细,有可能就是一点点的发霉引起的,

网友:
楼主    分享一下   程序 合成  万分感谢

网友:
外设可能会引起你想不到的问题,我遇到过键盘问题,每次进系统需要按任意键

网友:
怎么都没想到是键盘的问题 哈哈

网友:
最怕修到这种奇怪的问题,不止一个问题,换键盘肯定要另外收费,就怕客户误会本来就只有键盘问题。主板压根没有问题,解释很关键。

网友:
感谢,楼主这么细心的分析和总结,在修机这一条路上细心是不可缺少的,楼主好样的。

网友:
遇见过键盘进水引起不触发的。。。。。。。。

网友:
楼主应该把程序分离也分享一下,,好学习学习

网友:
疑难杂症。不拆还真不知道.........

网友:
我主要想知道楼主收到钱没有?白忙活了?

网友:
厉害了,多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啊,向你学习中

网友:
修电脑确实要仔细,一点点的发霉就会引起故障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啊,多才多艺我手头正好有台这样的机

网友:
裸板测正常装起来不正常肯定马上一个一个的接上试了,维修经常碰到这样的因为外设导致不正常的,楼主其实还是挺顺利的,赞一个

网友:
什么不能用就差不能用的东西的工作所需的条件。供电.’接地.信号。    给加分

网友:
修好这个真是破费精力啊,总之还是修好了呢

网友:
时有时无的故障最容易走弯路,小细节也最容易忽略

网友:
细心啊,挣大钱

网友:
修的不错,下次我要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也得好好看看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有时候修东西还是要小心,仔细的

网友:
这个转换电压应该是给硬盘供电的吧,

网友:
不认硬盘居然是键盘的问题··涨姿势了···给老司机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故障奇葩点,每次第一次能进系统。第二次就进不了,另外测试过键盘的常用按键都是正常的。

这个故障确实奇葩  估计好多维修人员都要耗时维修了

网友:
dell的机器键盘出问题很多会引起不开机的比较多

网友:
现在的键盘坏的也越来越多了  没进水也坏

网友:
LZ细心和无私分享,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可以先把外接设备拔掉啊

网友:
楼主    你就不能换个新的键盘啊           好累啊

网友:
键盘       会   硬起  各种  奇葩  问题

网友:
老司机修的很好了,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板子修的不错,重在认真细致哈啊哈哈哈

网友:
看这个问题  楼主真是够折腾的了

网友:
哎  我有个硬盘人不到的 供电ok   信号没有 机器每图纸点位 修都修补聊

网友:
键盘坏是巧合,有些动下键盘就可以了

网友:
主要问题还是供电吧,键盘造成不稳定

网友:
厉害了,多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啊,加油

网友:
楼主,,学习了,,有过这种事情,,是键盘引起的,不引导,

网友:
官网有些bios不知道怎么分离出来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装键盘就不行,楼主说得对。

网友:
这个问题够奇葩的 !!!!!!!!!!!!

网友:
键盘坏导致开机不亮 不能上电 进不了系统情况很多的】

网友:
大神 学了了 0.8 不稳 会出这问题】

网友:
故障明显 的机子就是好,,,最起码有方向

网友:
进的还不算太厉害啊 !!!!!!、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这种要是键盘是窜键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找不到硬盘把键盘取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发贴不易,加分支持!
来到这里的朋友都很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