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收不到信号维修思路

楼主(2017-08-05):
液晶显示器维修当中经常会碰到收不到型号的故障,现象:不插信号线加电,亮机显示无信号输入,插上信号线没有任何变化,或者变黄灯无信号菜单消失黑屏。对于这种问题的维修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 排除主机和VGA信号线的问题,不过这种想象往往会出现在客户身上,一看显示器不亮,就说显示器坏了,结果是主机或信号线有问题!2显示器调整问题,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多个接口输入的显示器上边,把信号通过按键调整的对应的输入接口上就好了,用VGA就切换到VGA,用DVI就切换到DVI。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原因,客户调乱了,或是按键有问题,自动切换乱了。这个问题虽然简单,但不能忽视!3显示器信号输入电路故障,一般在输入接口附近有六脚的稳压管,防止静电或雷击用的,击穿后造成主机行场同步信号对地,显示器就无法显示,实质上,显示器收到收不到信号,行场同步信号是关键,行场同步信号一路缺失,就会造成显示器不显示!检查方法,插上VGA线测量13 14针对地阻值,正常应该阻值一致,并在1000以上,用蜂鸣挡黑表笔接地。如果一大一小差距明显,或一路两路都直接为零,肯定有问题。很多情况下把六脚防电击的管子拆掉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那就是主芯片也坏了,不过芯片坏的相对少一些。4程序损坏,但很多时候程序找不到,怎么办?看看除了25程序块之外有没有24c08或是24c16用户程序芯片,有的话清空一下,往往能解决问题,代表机型有老款的冠捷L171 和新款的三星超薄系列LED都可以用这种方法解决!以上是多年维修中总结,写出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请多加分。谢谢!

网友:
程序的 问题比较多 还有就是VGA口边上的哪个小六角 或者二极管

网友:
刚入行没多久 还没修过程序问题的机子呢

网友:
如果是自己总结的维修经验,真是辛苦了。。。。。

网友:
主修显示器,当然是是原创,绝不抄袭!

网友:
经验总结啊,一般坏得多的是数据和行场信号

网友(2017-09-22):
字打的 到时 挺多的 不过要是再配上图 可能可以 加精

网友:
MCU  。。。,接口电路,。。。,主芯片

网友:
这么多的维修经验,难得楼主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

谢谢,不辛苦,对大家有用就好!

网友:
这个不错,以后遇上了,可以用这方法试下

网友(2018-03-09):
不错的经验,特别是清空24系列芯片的经验,以后试试看。

网友:
这种故障大都数都是程序的问题哟

网友:
这个经验之谈啊··  多多学习

网友:
谢谢大神的技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