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0 刷完BIOS,USB口不能用

楼主(2017-08-05):
联想 E40 不显示刷完BIOS,USB口不能用了,有好的BIOS发一个谢谢

网友:
不显示刷完BIOS可以亮机,但是USB不能用,我觉得是不是南桥还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不可能的   BIOS  跟usb  没啥关系的

网友:
你的是  什么的    因特尔还是  AMD     集成还是  独立

网友:
哪个e40     ?b091p?,   ........。。。。。,,,,,

网友:
上图比较清楚

网友:
先测一下对地阻值吧。!!!!!!!!!!!

网友:
主板版号是什么 集成的还是独立的

网友:
是不是BIOS里设置问题 哦

网友:
这不是bios问题吧  没有听说过bios引起usb口不能用的呀

网友:
这个我昨天刚刚解决了一个BIOS里面设置把usb关了你看看BIOS里面usb是不是禁用了。

网友:
是不是刷的那个有问题。现在的!!!!

网友:
BIOS一般不会引起USB不能用的,测试USB数据线对地值和供电,进BIOS看看是否禁用USB

网友:
测下对地阻值吧!!!一般在400左右    还有供电正常不!!如果都正常  无断线 多办都是桥

网友:
你这版号都没标明确是1.0还是3.0

网友:
是不是BIOS里设置问题   先测一下对地阻值吧

网友:
先测量 电量和  USB 对地阻止啊

网友:
E40分版号的 直接在论坛搜索下载就好

网友:
BIOS里面安全选项 io access 看看里面的设置

网友:
这个机器   我修过一次USB都不能用   是一个8条腿的小芯片  坏了就OK了

网友:
论坛上有这bios啊 多的是 换一个刷了试一下

网友:
楼主 所有的USB口都不行吗

网友:
原先的BIOS是什么问题,如果能亮把备份的刷回去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说的可能是新款的E40 。不行就淘宝一个

网友:
应是其它引起的USB不能用吧, 刷BIOS怎么都不会引起USB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