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索尼,拆掉EC不短,装EC微短,换新的还一样,求助

楼主(2017-08-05):
索尼SVF143A1QT笔记本,进水处理好之后,上电待机电流0.06A,手摸待机芯片发烫,查到待机3V微短

拆除EC后待机正常,换上新的EC上电待机电流还是0.06A,3V线性依然微短,换了几个EC都一样
EC型号是NPCE985LAODX

图中红圈中的是5V线性待机转3V待机芯片,该芯片拆掉直接飞线3V,只要EC装在主板上就微短
EC焊盘打值基本正常,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下去了,奇葩故障,求助各位

网友A:
待机有点高’我觉得应该是待机旁边有电容短路‘

网友B:
这再查下去EC各个位置确实是大工程,能不能烧出其他位置呢

网友:
这机子颗他妈坑了 我卖出一个二手 问题多的要死

网友C:
拆了ec  待机芯片都不工作了吧  可能不是ec 的问题 看看有不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如果 是这样 你可以装上EC  把EC的3.3V供电断开试下

网友D:
去EC不短路  按上就短路  EC换过  ?  这故障理论不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有点高’我觉得应该是待机旁边有电容短路‘

待机芯片是发烫,但是拆掉EC就好了,而且我飞线烧就是直接飞3V待机更待机芯片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再查下去EC各个位置确实是大工程,能不能烧出其他位置呢

待机电流0.06就是装上EC才有的,拿下EC就没有,单独飞线3V待机也是一样,有EC在就有0.06A的电流,拆掉EC电流基本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了ec  待机芯片都不工作了吧  可能不是ec 的问题 看看有不有腐蚀的地方

这个待机芯片开启是自动悬空开启的,而且我直接飞线3V待机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EC不短路  按上就短路  EC换过  ?  这故障理论不存在

是啊,我也头疼呢,但是现在这板子就是这情况,实在没辙所以来求助,看看大家有没思路

网友:
可能是cpu坏了,前两天修到一个h81的一体机。。。也是这种情况,后来把桥拆掉才好的。。。

网友:
ec供电脚打打值呗,3v5v后级正常不?装上ec就短不会是你焊连了吧

网友E:
试一下装上EC   3.3伏烧线性3伏     看看哪里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一下装上EC   3.3伏烧线性3伏     看看哪里发烫

试过了,直接飞线3.3v线性烧,电流也是0.06,这个电流肯定摸不出来烫的,但是拆掉EC,电流就很小了

网友:
直接短接,不经过转换,这里出问题了吧

网友:
你有没有想过,装好EC,EC有发出控制信号,是别的原件有短路

网友:
待机有点高  换个待机芯片 看看

网友:
是不是你没有焊接好,有连锡的地方

网友F:
微短路的话,可以用烧鸡发的 ,试下效果会有你想不到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微短路的话,可以用烧鸡发的 ,试下效果会有你想不到壳,

烧了,电流太低根本摸不出来烫的,只有拆掉EC电流才会正常

网友:
估计 是待机那边 的 问题    慢慢 查吧

网友:
屏线换一个吧、、、、、、、、、、、

网友G:
待机芯片微烫吗 不烫的话应该不短路吧 可能EC工作条件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待机芯片微烫吗 不烫的话应该不短路吧 可能EC工作条件不正常

EC在的话,待机芯片烫的

网友:
你直接接3V烧 烧不出来?  你不是说装EC短路吗 你确定是EC的问题?

网友:
如果EC换过而且保证没问题,那么很大可能不是EC,而是桥或网卡等造成的吧,因为有的机子不安装EC待机只出线性电压,安装了EC就开启3/5V PWM供电,而且这些供电一般直接或间接去了桥或网卡声卡等

网友:
不是EC问题,别的地方问题吧。查查电路图,看着出电压的地方拆

网友:
这个修得不错呀。。。。。。。。。。。。。。。。。。。

网友:
查下相关联的电路和周边有没短路或阻值不正常的

网友:
CPU 南桥集成的 好难换的

网友H:
关键来了阻值正常吗 你装上IO  你说的微短 是什么意思   待机偏大 还是阻值偏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关键来了阻值正常吗 你装上IO  你说的微短 是什么意思   待机偏大 还是阻值偏小

微短是指待机电流偏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微短是指待机电流偏大哦

你不装IO肯定不短啦   都没有 电压进去呢  肯定不短了   你这个就是后级负载 短路    不是IO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