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15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8-05):
V星的主板,不触发,上论坛下图纸,测量待机只有2.7V,待机也不短路,不触发,待机的产生来源是 U30,U30,3脚电阻腐蚀了,看图纸是20欧,找个40欧姆的换上,在测待机电压正常了,通电触发点亮

网友:
待机不正常也会引起不触发的。楼主理论学的不错。

网友:
8脚芯片产生待机电压,维修和华硕主板好用。

网友:
估计是没供电或者没开启,引起的待机供电无法正常出现。

网友:
U30是什么型号。。---7706么??

网友:
V星主板修着就是麻烦,,,,,,

网友:
原理搞懂了,有图纸,修起来也还是方便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