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L1916W灯管不停的闪动

楼主(2017-08-05):
AL1916W灯管不停的闪动
    有无信号显示
          高压板无异常
          把驱动板不接    外接4个灯管也闪
               是不是高压板上高压线圈的问题

网友A:
直接改个通用的高压板,不就行了。

网友:
改通用高压板试试

网友:
这样情况直接改一个通用的高压板应该就解决了,比较简单的

网友:
你测了12V电压跳不跳动,如果跳的话,即使你换高压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个通用的高压板,不就行了。

怎么改?   求指教。。。。。。。。。。。。。。。。。。。。。。。。。。。。。。。。。。。。。。。。。

网友:
量下12v   不跳变的话  可以改下试下   12V 地线  信号 很简单的

网友:
换个电源板吧 ,我记得这个机器 改高压的话 ,空间很小

网友:
换个超小四等高压板 看你驱动板有无使用12v 有了 看下滤波电容

网友(2018-01-04):
驱动板有无使用12v 有了 看下滤波电容

网友:
外接通用高压板灯管也闪?说明供电不稳,换电容 整流管试试

网友:
闪的话看一下电压,高压包,个人建议修板,一般改的都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2018-02-23):
个别时候驱动板加过来的信号不正常,也会引起灯亮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