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E360H LS22E360拆解问题

楼主(2017-08-05):
三星S22E360H  这货做得太漂亮太完美了,摸索了大半天没能探出个拆解门道来,只能求助万能论坛,先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直接用起子拆,4边。看看行不行。实在不行就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起子拆,4边。看看行不行。实在不行就百度

找过度娘了没有相关的拆解,翘过,爆裂了一点点 不敢继续了

网友:
这蓝色的漂亮框框 好结实,没有任何缝隙,汗颜啊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就是直接拆后面白盖子的,拆了就能看见驱动板了

网友:
蓝白边应该有缝隙吧 用刀片慢慢翘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起子拆,4边。看看行不行。实在不行就百度

这种机器只能找度娘,别无他法

网友:
都是卡扣的,你用翘班慢慢翘看看

网友:
这个那拆 啊   容易破平   钱难挣

网友:
一般有两种封装,一种是后盖子卡扣或螺丝,一种是前面板直接卡扣或磁性粘住。

网友:
液晶显示器一般没有螺丝的话就是卡扣卡上去的,找到地方慢慢翘出来

网友:
这个机器内扣式的,用手往外提扣,很容易就拆开了 ,我是专业修液晶的

网友:
直接就拆后面的 前面不能动 保护屏的容易裂 拆后面的要用力

网友:
x像这种拆后面就可以了   可能要用力拆  像这种比较紧

网友:
白色背壳后面有一个缺口,你用镊子一翘就开】

网友:
从底部拆起。 我们以前有修过种型号的。你拆拆看。

网友:
要敲到  A壳边上敲起来··· 要仔细  不然容易断

网友:
修到过,不过忘了怎么拆的了。

网友:
应该是拆背面白色的壳吧。。。。

网友:
前天修个HP的,别人拆过,把后边拆了。。结果把朔料螺丝座弄断了。。其实它是在前面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