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505 开机进系统黑屏 大神求助

楼主(2017-08-05):
我这里有个  联想 G505 笔记本  开机正常  进系统 就暗屏 用手电筒能看见,  进PE 也是 一样 进度条过了 就暗  屏也换过。大神 帮助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的问题,这个机子CPU容易虚焊

网友:
把显卡驱动禁用看还暗不!!!或者一直在BIOS里看暗不!!!进系统才暗要么

网友:
暗屏时测一下屏线接口的几个电压!!看哪一个不对 !!!

网友:
暗屏时测一下屏线接口的19V电压! 亮度开启信号

网友:
应该是屏背光的开启信号问题,查查看这个信号是从哪出来的,应该在显卡那里

网友:
暗屏的时候查条件

网友:
暗屏的时候查背光条件

网友:
刷下BIOS或者查下屏接口定义

网友:
小榔头吧。人生短暂。不要浪费时间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 排除屏问题  或者查下暗屏时候的背光开启条件

网友:
已经解决了,用手划伤出了 血 最后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管理员我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不会把 求助改了 你帮我改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