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IF23显示器 菜单界面花屏 但全屏显示正常

楼主(2017-08-05):
AOC IF23显示器 菜单界面花屏 但全屏显示正常 有时候LOGO过后接信号也是黑屏 拔掉电源线 重新插上会好

网友:
改个通用驱动板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奇怪的故障,先软后硬,先刷个MCU程序。

网友:
en  先刷个主板 程序试下

网友:
这种情况的话就先刷一下mcu程序试试看吧,比较奇葩了,先软后硬

网友:
先刷个程序试下,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刷BIOS好的。

网友:
程序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驱动板的blos程序刷一个试一下 屏应该是好的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找个程序试试,,,,,,,,,,

网友:
查电压,刷程序,如果都搞了还是这样基本上没搞点,换板吧,也不贵

网友:
感觉像MCU的问题,先刷个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