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飞利浦226V4L

楼主(2017-08-05):
通电屏量一下就灭 。用一根24的LED灯条接上就能亮,心想换灯条好了,谁知道顶过来灯条换上还是老样子。
不想改升压条  这个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电源板驱动板都换了,还不行,这可咋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驱动板都换了,还不行,这可咋整

应该就是高压部分的问题了,是3和1主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高压部分的问题了,是3和1主板?

又找了一根灯条 换上才亮 ,挑灯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找了一根灯条 换上才亮 ,挑灯条。

这个还挑灯条,我修了这么多液晶也没有遇到过,比较奇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