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10改背光键盘 光驱小板的图纸谁有 或者谁改过指点一下

楼主(2017-08-05):
焊上接口 灯不亮  搜了搜发现 小板线路也阉割了  少了好几个件  谁弄过说一下

网友:
看样子电路应该是在大主板上,小板只是引线了

网友A:
如果不调亮度的背光  接个电压应该就行吧!!!这小板上也没什么电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调亮度的背光  接个电压应该就行吧!!!这小板上也没什么电路呀!!

可以直接接USB上 但是要可以调节 可以开关 就得焊上  TB有成品板太贵了

网友:
看图纸就好了   图纸上怎么走的线路 你就怎么做就好饿

网友:
是指原来不带背光键盘,改成带背光键盘吗?

网友:
这个有点过了,都是消耗品自己的可以玩玩客户的还是算了。

网友:
小板上没有元件大多数是正常的

网友:
找一个有这个小板的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主板上有没有预留背光接口。。。。。。。。。。。。

网友B:
感谢无私的分享,先收藏了

网友:
路过 赞一个 路过 赞一个路过 赞一个

天意wx -2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接个电压应该就行吧

网友:
只改电路不一定有用 有些机还要BIOS 支持才行  ,前几天 一台ASUS 的保内换板后背光不亮 ,售后刷了BIOS后就可以了.

网友C:
恩1  可以看客户的要求了  如果客户只是要灯亮的话可以直接去接一个电压  如果是要可以亮度调低和高的  那就要去看图纸改了  有可能还要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1  可以看客户的要求了  如果客户只是要灯亮的话可以直接去接一个电压  如果是要可以亮度调低和高的  那 ...

没图纸  直接一根3厘米的线接到光驱供电5V上了 一直常亮

网友:
说实话,玩的大了点,研究下是可以的
不要太认真

网友:
图纸应该没人有吧。。。这个最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无私的分享,先收藏了

珍惜账号 回帖请勿灌水

网友:
也可以强制接供电点亮背光

网友:
如果不调亮度的背光 接个电压应该就行吧!!!

网友:
也可以强制接供电点亮背光11111111

网友:
一般有几片板的机子,小板的电路图都是找不到的

网友:
这个灯供电随便到USB那里飞条线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