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L

楼主(2017-08-05):
昂达G41L EVR3.00主板不跑马,供电正常,BIOS刷过,无果

网友A:
复位出了没有,换过u没有,再不行就加焊桥,再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位出了没有,换过u没有,再不行就加焊桥,再不行就换板吧

换过CPU了,无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过CPU了,无果。。。。。。。。。。。。。。。。。。

仔细观察主板有没有哪里腐蚀断线的,仔细摸主板的各芯片有没有发热异常的,复位同时测pci的和pcie的,如果pci的有pcie的没有,尝试换个io试试

网友:
可测下主板的两个电压好信号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观察主板有没有哪里腐蚀断线的,仔细摸主板的各芯片有没有发热异常的,复位同时测pci的和pcie的,如 ...

时钟芯片有点热,PCI A15 3.3V PCIE A13A14 0.4V

网友C:
CPU复位和CPU时钟先查查正常了没有,不正常CPU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PU复位和CPU时钟先查查正常了没有,不正常CPU都不能正常工作。

CPU供电有1.3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有1.3V......................

你是看不懂我说的是什么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看不懂我说的是什么吗?

复位1.2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1.25V...........................

时钟呢?如果时钟正常了,CPU座子到北桥的FSB总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CPU是否发出了ADS#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