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B545一体机倒数10秒黑屏

楼主(2017-08-05):
接到客户一台联想B545一体机     故障是  倒数10秒黑屏   用HDMI外接亮机  求助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的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主BIOS和显卡BIOS都刷过  故障依旧

网友:
你没看看是不是背光的问题吗,用手电试一试

网友:
是黑屏还 是暗屏,如果是暗屏有可能是升压板坏 了

网友:
不是暗屏  屏能亮  就跟显示器没有检测到信号一样  显示倒数10秒进入节能待机模式  内屏不出联想LOGO啥的   但外接可以

网友A:
USB的线和风扇都插好了吗??????????????????

网友:
风扇都插好了吗

网友:
风扇都插好了 转的也还可以  显卡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的线和风扇都插好了吗??????????????????

风扇都插好了  转的没问题    usb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