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P语音聊天软件奇怪的免提送话问题

楼主(2017-08-05):
6SP进水机,主板背光芯片烧掉,换了后可以,现在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语音类聊天软件(微信视频或语音聊天,QQ电话等)开免提,对方听不到声音,不开免提OK.

打电话,开免提正常...对方可听到,微信里一句一句说的(就是我们平时最经常用的方式)正常.

机子已抹掉所有内容还原过一样,这会是个什么鬼?

网友A:
三个送话器都查一遍看看,估计是屏幕上面那个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个送话器都查一遍看看,估计是屏幕上面那个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三个送话器都查一遍看看,估计是屏幕上面那个的问题"

是不是前摄像头排线上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个送话器都查一遍看看,估计是屏幕上面那个的问题"

前摄像头排线先换了试一下,不行再查
语音聊天和视频聊天调用的不是一个MIC的,语音调的下面的,视频聊天调的上面的

网友:
这种应该是送话部分的问题,要不就是软件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送话那部分,应该不是软件问题了,不放心的话就刷机

网友C:
前置摄像头上的送话器,换掉! 微信免提就是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置摄像头上的送话器,换掉! 微信免提就是它

回答很肯定,很硬气,明天弄弄,拖着客户几天了,都没去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