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t2013swf 开机白屏

楼主(2017-08-05):
一般情况下,白屏出现在屏的逻辑板和驱动板。电源板电压多是正常
1,这台显示器是LED的,直接换驱动板和电源板,一套板子输入信号,原来的供LED灯条。测试屏有显示,分辨率1600*900,判断驱动板故障。
2,打值测试有无短路等故障件。(如果是老手,一般可以先刷程序)
3,拆下2M位,256字节的MCU芯片。刷程序测试。刷的过程中发现刷入失败。这里基本上可以判断是芯片坏导致。
4,最后找个一样的芯片,刷好程序,安装后测试正常。
希望有遇到该机器故障的,作为参考。

联想 lt2013swf m195fge-l23.rar

网友:
芯片坏的不多见,一般都是刷程序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