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70 0.47不跳变

楼主(2017-08-05):
RT:   联想Z50-70  版号NM-A273

电压都有,电流开机一次跳变到0.47无反应,麻烦知道的大神告诉下,谢谢

网友A:
0.47a的话就先查一下各路供电有没有都出来,按照时序查一下信号

网友B:
这款机器建议先搞BIOS

网友C:
刷BIOS了吗?前几天遇到一个E40一样的故障,刷BIOS解决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麻烦知道的大神告诉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了吗?前几天遇到一个E40一样的故障,刷BIOS解决的

内存问题,要换低电压内存才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建议先搞BIOS

                                      换 内存好了,需要换低电压内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0.47a的话就先查一下各路供电有没有都出来,按照时序查一下信号

可以了,就是内存问题,需要换个低电压内存才可以点亮机器

网友:
内存问题,要换低电压内存才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了,就是内存问题,需要换个低电压内存才可以点亮机器

原来机器是高压内存?还是低压的

网友:
先刷下bios 试试吧  不行就的查图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