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8 I7 7700HQ GTX1070

楼主(2017-08-05):
我的乖乖  这新机器有时候开机都正常,有时候开机就0.2—0.4的跑 主板有个零件就卡卡的响,测试显卡的供电竟然对地···我就纳闷了··对地怎么会开得了机··

网友:
很垃圾的机器,问题比较好,雷神 战神还爱CPU供电出问题烧CPU

网友:
新的显卡对地阻止是很低的,对照图看看

网友:
战神爱CPU供电出问题烧CPU

网友:
应该有个3到5欧姆的电阻吧,不会绝对的对地

网友:
应该是阻值低   好多新板子的阻值都很低 了

网友:
老大,你万用表不行,赶快换一个吧。

网友:
阻值有1都不能说是短路阻值有1都不能说是短路阻值有1都不能说是短路阻值有1都不能说是短路

网友:
越好的显卡对地值越低,用欧姆档测量会有值的

网友:
应该不是对地了 只是阻值低罢了

网友:
新款的现在感觉好难搞啊,板载CPU又贵

网友:
越好的显卡 对地阻值越低  上次修到过 还以为是显卡坏了 差点就定显卡了

网友:
这么强的显卡,阻值很低可能是正常的。话说这机子不拿去保修吗?

网友A:
现在阻值很低 有的不一定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阻值很低 有的不一定是短路

嗯···没短路···用了几天又坏了··

网友:
                            这种机器我看到就有点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