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7-08-05):
客户送来是一点就亮,进系统全部正常,关机再开机跑马1.3 不亮,大写键没反应,拆机直接干显卡,这个机器显卡出问题特多,加焊显卡后竟然一直不亮了,显卡坏了,显卡取下重装后,第一次上机正常以为好了,装完后又不亮,显卡要换吗?会不会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现在修过机子真不容啊,修个电脑要看图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刷bios试一下,还是不稳定,只能换显卡试一下

网友: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也是先刷BIOS,万一找不到BIOS 没办法找图纸,还是没有就不修了

网友:
和我一样,直接干显卡,显卡干废了,维修费要少了,修不下去了

网友:
只能换显卡试一下和我一样,直接干显卡

网友:
建议直接把显卡换掉

网友:
这个怎么可以关BIOS的事   现在只能先换个显卡看下了

网友:
显卡重植下看看,不行的话看看换显卡了

网友:
建议直接把显卡换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