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没见过,固态电容这样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7-08-05):
固态电容不是无浆吗?这些是什么?

网友:
找电容表 量一下容量即可,当然很麻烦,在线在班上测量可能不太准,因为电容许多是并联的,焊下来又很麻烦,
哎,如果不麻烦,直接替换一下即可,焊下1个来,看看,测量一下容量,如果差不多,就可能有可能是好的,
这个,你不是用风枪加热 烘烤的吧,任何电容,加焊旁边时候,都要贴锡纸尽量,不要过度高温

网友:
当然了 ,电容说的是这种立式的,
另外,杂牌的,可能还有普通电容山寨成固态电容的包装,那种爆炸,就是整个壳都可能炸了,很危险,

网友:
主板受用环境太潮,或者主板进过水,那是水份干掉后留下来的污汁,碰到过几张这样的主板,电容都没坏,问题出在小的阻容元件上。

网友:
当然了 换了

网友:
固态电容不能说就是固体的吧?

网友:
怎么看都像是 主板受潮 导致的

网友:
这个是外面的灰造成的,电容
没毛病

网友:
我了,这电容这样了还能用吗,能用也不稳定的。。

网友:
把电容拆下来用万用表量量要好些,

网友:
坏了,都这个样子了,看一下有没有充放电,即使有寿命也不长,以免后患换了。

网友:
看见 不顺眼的   统统  摘了   换新的····

网友:
应该没坏吧 ,拍得不是很清晰 ,应该是上面有油而已。

网友:
我好几片主板也这个德行,不过正常使用,如果强迫症的话可以换掉!

网友:
固态电容只是称谓,你这种明显是进液了

网友:
这个是主板受潮,固态电容外壳氧化物

网友:
是主板进液体了吧,ASUS的主板不会用假的,

网友:
直接换了不就行了,还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