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又一通病

楼主(2017-08-05):
  联想g470 又一通病    待机正常  上电0.5左右  无跳变   有cpu供电无集显供电    换南桥  解决  已经第三台了 !!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是都知道了,但是确实是通病

网友A:
上次修这个情况  我都修崩溃了 就没考虑到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修这个情况  我都修崩溃了 就没考虑到南桥

量了桥的电压都有  但是考虑可能没工作  索性就换了一个  没想到换好了

网友:
碰到过这情况,就没考虑到换南桥能解决。。学习了

网友:
以前是显卡爱坏,现在是南桥了。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你发错地方; 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 联想0.02不开机 估计也是南桥问题了不想换 淘宝那么便宜 所以 换班了 大概也是 南桥收工了

网友:
现在的板子 BIOS  南桥 坏的都蛮多的

网友:
g470还真没遇到过这个故障

网友:
现在的南桥加散热片的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都还没遇到过,不过这个老机器如果是桥坏了,客户估计多半都不会修了

网友:
按理来说INTEL的桥很少坏,这问题还没见过

网友:
桥坏的还没遇到过,95831比较多

网友:
貌似早就有了                                       ]

网友:
按理来说INTEL的桥很少坏,遇到过几台,不触发换南桥的 H55 .

网友:
桥坏的还没遇到过,95831比较多。这个是很早的通病了

网友:
时通病了 这机器 不出 cpu供电 cpu 也爱坏

网友:
师傅遇到的挺多 自己还没经过手呢

网友:
这个没有量到具体 信号吗?如果是这样那加焊一下会不会也会好?

网友:
这种情况南桥的可能性是比较大,估计是南桥的没有发出通讯信号

网友:
来自: 江苏盐城
遇到几台就通病了,有没有具体检测到哪路信号不正常?

网友:
这机器修了N台了,CPU没供电首先95831再是CPU再是南桥就这样的节奏走起没毛病】

网友:
嗯,这个也遇到过

网友:
南桥有可能没有坏,楼主有没有加焊过南桥试试?

网友:
G470的南桥问题确实是坏的挺多的。

网友:
联想G470这种问题一般遇到都不会先考虑南桥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实地学就是强,那么快就能独挡一面。

网友:
最喜欢修通病,不用绕难么多弯路。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知道了 不过还是谢 谢楼主

网友:
这台机已经修到N多台了,看来这机器销量惊人哦,整体来比4代U的板好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