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F2A55开机不显

楼主(2017-08-05):
 接一台F2A55-DS3主板开机不显,诊断卡无跑码,全板电压都正常,到官网找BIOS没有此主板,谁可以提供一下,网上下的都是4M的.

网友:
希望有的给你分享下

网友:
有些CPU要显卡的!装个显卡看看!

网友:
直接查有没有CPURST#!按照供电时钟复位去查啊!

网友:
你换个BIOS模块 刷一下官网BIOS也可以啊

网友:
有的主板可以通用!!!!!!!!!!!!!!

网友:
官网就有8M的http://www.gigabyte.tw/Motherboard/GA-F2A55-DS3-rev-30#support-dl

网友:
上技嘉 台湾的网站下载 一般都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