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门控制器维修

楼主(2017-08-05):
送修一个电动门控制器。保险已经汽化,说明存在严重短路。

测量220V火线、零线直通的,那就是变压器短路了,拆开确认。

根据电路分析,这里没有标识的变压器应该是12V的。该变压器是直插专用的单12V,肯定找不到一样的。于是拿常见的12V变压器代替。先比划了下高度,不影响扣壳子。固定的方法是变压器底面用3M厚双面胶粘,既结实又绝缘了。后面用变压器的桩子钩住电路板,并用AB胶进行加固,双保险。

最后成品是这样的,修复完毕。

网友:
这个是电源板吗   这个好搞吗  楼主可以

网友:
合理代换,找不到同型号确实可以这样搞

网友:
我手头就有好几个松下的自动门控制器,这玩意不好修,佩服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