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C921P rev.1.0亮机快

楼主(2017-08-05):
同行拿来说开机i不亮,我接电源按开机也是一样,拆后盖檫内存条装回去按开机亮了以是好了,关机后在开就不亮了,最后发现是这机是开5次才有一次亮的,之前有修过这个样的故障刷BIOS就好了。

LA-C921P rev.1.0.rar

网友(2018-03-07):
这个谁试过呢             谢谢

网友(2018-11-01):
谁试过吗,我的有时候开机灰屏,有时蓝屏或死机,不知是显卡有问题还是bios有问题

网友(2019-05-17):
谢谢你,我下了好多都不行,只有你的可以

网友:
bios是可以亮  并且快  但是兄弟 你怎么不说清楚   还有其他问题  会报错啊   有什么用

网友(2019-11-23):
报错Manufacture progr amming Mode is in Unlock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