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s5 yoga 15经常不开机

楼主(2017-08-05):
联想ThinkPad s5 yoga 15,板号是la-b591p,机子进了水,牛B的是机子拿开的时候还可以正常开机,就用热风抢把水吹干,可以正常使用,键盘也可以正常使用,可是客户拿回去后,用个几天就开不了机,又拿过来我这里返修,我拆机后,把BIOS电池拔掉一会装上,又可以正常开机,就这样反复几次了,不知道是哪里引起的

网友:
板有没有腐蚀的地方用放大镜看一看

网友:
会不会rtc电路出问题了   看下原本进水位置  看下芯片或者元器件好不好

网友A:
不开机的时候按照时序查下问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的时候按照时序查下问题点

好的,下次再来的时候,我先不放点,看看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
没有进水的,刷过BIOSde话,看下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