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5400 大短路+不出cpu供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7-08-05):
型号       :联想m5400(4代非板载cpu)
故障       :插电大短路
维修过程:先拆机 测公共点对地450 不短路??!! 难道是35v短路? 测35v对地也不短路都在200左右??!!这下麻烦了  继续测吧

原来是电池这个电感短路 加电烧一下图中电容坏了 拆掉ok 插电开机0.4 这破本还有毛病

测就是cpu电感没出供电找到cpu供电芯片isl51631 没图纸 找个dell7447的电路图

测开启8脚 3,3v正常 供电2脚1.3v 。。。 找到板子芯片位置

2脚连个2.2电阻实测电阻阻值正常 电阻另一端3.3v正常 芯片坏了??  no还有个电容呢 去掉图中电容看下图

网友:
还是烧鸡大发好,哈哈,一般短路的直接烧下就找到问题了,给楼主加分了

网友:
烧鸡大法最实用啦 方便 快接  以加分

网友:
两只电容引起的,烧鸡烧的不错。

网友:
修理就是有图纸修起来特别快,有些没有图纸感觉维修无图稀里糊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