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PSB-SFA REV:1.06不出集成供电!

楼主(2017-08-05):
DELL 2320 一体机 H61主板 G630 CPU
IPPSB-SFA REV:1.06不出集成供电!
全电压都正常了。就是不CPU集成供电。
不接内存会报响内存不过。上内存测试有波应该内存过了。不过显卡
刷了。很多个bios了。也去某宝买了一份还是一样。

上传某宝买来的bios
dell 2320 集成

网友:
急!!!在线等!!!!!!!!!!!!

网友:
怎么没有人理我啊。难道是我说得不够清楚。。。。。。。

网友:
插独显能亮吗???如果是集显供电没出来。。那只有找CPU供电芯片相应电路了。

网友A:
跑码过了内存,才出集显供供电的。。。

网友B:
CPU供电是什么芯片不发图怎么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码过了内存,才出集显供供电的。。。

内存有过了。不接内存会报响接了不会。那应该就是过了内存了。还有测试了内存有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是什么芯片不发图怎么帮!!!!!

这个和芯片有关系吗。我觉得是时序不过。就想问一下是先有那个后才出电压。或是那里会造成不出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芯片有关系吗。我觉得是时序不过。就想问一下是先有那个后才出电压。或是那里会造成不出电压。

有些芯片是有检测的   RT8859  UP1625这两个都是

网友D:
用独显看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独显看能不能用

是一体机不是台式主板。不能上独立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芯片是有检测的   RT8859  UP1625这两个都是

哎客户不修了。还给客户了。谢谢大家。

网友:
H61的板容易坏U,我坏了几个了,

网友E:
LZ这种情况刷了BIOS还不行,供电基本正常,U坏了,还纠结什么

网友F:
楼主修好没有呀,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这种情况刷了BIOS还不行,供电基本正常,U坏了,还纠结什么

换过CPU了。还是一样。它原来的CPU也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好没有呀,到底什么问题,,,,,

客户不修了。还给客户了。现在的机子很多真不会修了。维修难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客户不修了。还给客户了。现在的机子很多真不会修了。维修难做了。

现在搞维修的人少了,维修量大了,好做了

网友G:
加焊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搞维修的人少了,维修量大了,好做了

其实做多年了累了。一般不好修的就换。只要赚到钱。赚钱快就好了。以前为了修而修为了技术而修。现在为了快赚钱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焊不错的选择
加焊桥?还是加焊CPU供电芯片。说明一点。

网友:
这个是要cpu供电正常再出集显供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