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05 一体机 新的发现

楼主(2017-08-05):
hp  305  一体机   今天接到一台hp305 一体机   故障为加电不显  1.5不动了    不过内存   吹了 北桥   不管  吹了 显卡也不管   果断换北桥 故障一样        然后抽了根烟  量了一下 供电 都正常  刷了 bios   还是 不行  突然;量到北桥背面的 电阻 开路了  果断换之   电流一路小跑   量机

网友:
LZ有图么  在什么位置

网友:
没有具体位置  就在北桥的背面  你挨个量下  电感还有0欧的电阻 你会有新发现 不过有的是这个毛病有的不是

网友(2017-12-14):
我的也是一样的毛病,等会量一下后面的电阻

网友(2020-03-02):
楼主牛逼   今天正好 有个返修的机器1.5电流不动   之前换的北桥 好的   心想不可能北桥再坏啊   以前换过好多这种桥 没返修过    看到你的帖子  果然 有个0欧电阻坏了

网友(2020-09-17):
大神级操作,,,照葫芦画瓢修了一台

网友(2021-04-07):
17年的帖子也同样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