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981P 掉电

楼主(2017-08-05):
这台机器来的时候是进水不开机,打开后发现主供电Vin板线烧断,接好后发现5V后级短路,CPU供电芯片烧了于是就换了一个,现在开机了但是LOGO一过认硬盘时就掉电,F2调BIOS就不掉,用U盘进PE界面一选择进入就掉电,板子现在没发现有腐蚀的和短路的原件,BIOS已经刷了还是不行,有没有同行遇到过啊。

网友A:
好好加焊下CPU供电芯片,必要时候再换个。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好加焊下CPU供电芯片,必要时候再换个。看看情况如何。

换了 还是那样。。。。。。。。。。。。。

网友:
我的天发错版块了  怎么办。。。。。。。。。。。。

网友:
自己顶起了  求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6230-1-1.html有图纸直接下来看看

图纸和BIOS我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 还是那样。。。。。。。。。。。。。

用示波器看下,掉电的时候,那个电压最先开始出问题。这得比对着来。

网友:
你这版块发的不对啊   ~~~~~~~~~~~~~~~~~~~

网友:
掉电  相对来说 还是好修的  用示波器 双通道 对比 找到哪个电压先掉的

网友(2017-11-20):
我今天也遇到了你种这种,请问下你的机器是怎么修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