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加主板GA-Z77P-D3自动上电秒修成功。应该为通病,希望对大家有用!

楼主(2017-08-05):
同行送来三块技加主板成功秒杀,型号GA-Z77P-D3,一块客户反映自动重启,两块插电自动上电大部分电路未启动,同是图中画的三脚MOS的问题,表现为对地阻值不正常或半击穿或击穿。测了图片中IQ边上的MOS管阻值不正常,焊下后有一个击穿一个半击穿,找料板换上后不会自动启动,触发正常亮机,还有地块是反复自动重启,连IO边上(图片)贴片电容一起换了,问题解决。大家以后碰到希望有用!

网友:
由于生意上时间的问题还有是第一次发贴,没有编辑的经验,希望大家谅解

网友:
如果本贴对大家有用,希望修友们给加点分啊,先谢了!

网友A:
怎么不能加分 想给你加的

网友A:
发错版块了  没法加

网友B:
同一种故障,同一种环境,有可能是通病。

网友C:
一看就是老师傅级别的!楼主那儿是修统货的吗?

网友D:
楼主那里怎么一下子就有这么多一样的板子,是修统货的吧。不过一看就是大师级别,凭经验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里怎么一下子就有这么多一样的板子,是修统货的吧。不过一看就是大师级别,凭经验就搞定了。

还可以吧,谈不上大师的啦,大家相互学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老师傅级别的!楼主那儿是修统货的吗?

都是收同行送修的,也修零散客户的。谢谢!大师不敢当,相互学习吧。:daxiao: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一种故障,同一种环境,有可能是通病。

对的,同一个故障点,所以才发出来,希望帮到修友们
:daxiao: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发错版块了  没法加

哦,那要在哪发才有加啊
:liuha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能加分 想给你加的

谢谢你!有心了,我第一次发贴,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那要在哪发才有加啊
:liuhan:

主板板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