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583不触发

楼主(2017-08-05):
机器型号:华硕Y583L
版号:    X555LD    REV 2.0
故障现象:不触发
3v5v 电源管理芯片 up1589q有点发烫,这个情况:一,可能是芯片本身坏,或者线性电压短路,二,就是后极有问题,
果断断开3v5v的后极,发现芯片不再发烫,3v5v电压正常,接回5v后极,3v5v输出还是正常
这个情况就是3v后极有问题了,测3v后极对地阻值竟然也有490,
不管了,烧鸡3v后极,电压上到3.3v 发现电流还没到1A,摸IO摸网卡都不见烫,难道桥和CPU一体的芯片挂了,有点懵了,

网友:
不触发,缺信号啊,查信号

网友: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啊,我是直接复制粘贴word文档里面的

网友A:
再查下吧 若是u坏修复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查下吧 若是u坏修复就麻烦了

确实南桥坏了!和U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