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不亮机维修 貌似通病

楼主(2017-08-05):
联想G400   同行的机子
板号:LA-9631P  Rev:1.0
故障是开机电流走到1.n 屏幕不显示
心想 很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二话么说
直接拆机  上焊台
结果完了之后 故障依旧
又在论坛找了bios   刷bios试试
结果亮机了  测试也正常
最后想说的是  本来可以直接先刷bios的  可我先干了显卡
走了冤枉路   这个机子bios好像容易坏
附上那个ok的bios

Lenovo G400 LA-9631P Rev 1.0.zip

网友A:
还好显卡没有被干死 等待验证是否通病

网友:
希望 以后用得上

网友:
主要是想着秒杀

网友:
先刷bios是一下呀

网友:
不错,用得上就OK,

网友:
现在修到的联想 是BIOS坏 或者四代桥  或者电容电路。

网友:
焊显卡前先要确定是否跑起来。。。。

网友:
这种机子修起来也不简单也不难的

网友:
先易后难,不要轻易上BGA啊毕竟有风险的

网友:
你应该拿风枪吹吹显卡如果不亮的话你应该看bios或者屏的问题。不应该直接干显卡。干死了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显卡没有被干死 等待验证是否通病

遇到过 BIOS引起的很多

网友:
楼主应该先从简单问题下手,然后再去考虑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新机器一般不会存在显卡虚焊一说了啊

网友:
这种故障肯定要先刷bios的啊   干显卡太冲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