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开机灰屏

楼主(2017-08-05):
前几天客户客户拿一华硕笔记本不开机,说进水了。插电源电流上到0.2停住,3秒后掉电,可以再次触发。那就放在这维修,拆机之后看图片 只有这个地方进水,其他都没有水,先清理,洗洗刷刷,BGA20分钟烤干,再看图有断线 开始接线,把旁边的电阻也回焊了一下。 再次按开关电流上到1.5再次停住,外接内接都不显示,电压都有了,不显示开始上BGA回焊显卡,回焊之后外接可以显示了,可以进到BIOS里面以为好了,开始装机,装完之后按开机过LOGO之后灰屏,以为显卡没有焊好,再次拆机回焊,这次回焊拿镊子去动一下显卡芯片,可以动的时间关掉BGA,心想这次先测试好之后再装机 再次插上硬盘开机现象一样,过LOGO之后还是灰屏,拔掉硬盘就可以进BIOS,硬盘坏了吗,插个U盘试一下现象一样,不引导,什么问题那,以为BIOS问题,在论坛下载个BIOS刷上还是一样。开始测量显卡电压+VGA_VCORE 1.2V   +PCIE_VDDC_ATI  1.04V   +MP18_ATI 1.8V  都正常,信号有ALL_SYSPWRGD 3.3V   H_VTTPWRGD 1.0V   +VTT_CPU_PWRGD3.3V   都没有问题,那就把小卡芯片拆掉,小卡槽拆掉,声卡芯片拆掉现象都一样, 那就显卡吧,定了一个显卡{216-0728014}2天之后到货还是一样,有的时间还会LOGO的字母哪里有的时间还会电流停在0.6哪里两秒然后才开机显示,刚好手上有个55拆机南桥,植好球装上还是一样大神都指点一下还需要检查什么信号    都更换得有南桥,显卡,刷过3个BIOS,CPU  内存条都换过

网友:
是不是补得那两颗电阻问题啊,或者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没有换过电阻,只接了一条线是rt8202的Vin,连接公共端的

网友:
进水的地方仔细看看  估计还是那边问题

网友:
这种,显卡先干吧,干完了应该就心里有底了

网友:
显卡先干吧,干完了应该就心里有底了

网友:
显卡    拆掉充值,刚修好一台,加焊不行    充值可以,因为是无铅的

网友:
再仔细看进水的地方吧,感觉问题还在那

网友:
这种问题,最头疼人了,很难修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那就重点排查一下进水的地方啊。

网友:
还是进水部分有问题吧 仔细检查下

网友:
楼主  板子 的 板号 应该是 K42JR吧     这款机器 你也可以看看论坛里的帖子  我以前修过不少这款机器  桥容易坏

网友:
再加焊一下显卡···换一张屏··屏接口 ··对地值·

网友:
会不会是显存引起的 ,进水的机器很难说的

网友:
这种机器很少修到显存问题,不过机器进水就难讲了。

网友:
感觉问题应该在进水哪里这有不是别人做的故障。

网友:
试试跑码,看挡在哪里啊?

网友:
显卡换过了,原故障外接也是一样,所以不死屏的问题

网友:
显卡应该是已经坏了,一般灰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