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联想G470,似乎是通病。

楼主(2017-08-05):
昨天朋友拿来一台联想的G470,板号LA-6751P REV1.0。故障是不显示,我接上电源看电流有变化,停在1.2左右。这个机器是一台2代的I5,0774207的ATI显卡。
我用热风吹了吹显卡,还是不亮。
但是我发现这个机器如果是热机的情况下是可以点亮的,比如说我开着5分钟左右,或者不接风扇散热器很热的情况下,我再开机就可以显示了。偶尔的情况下我按下热管也能显示。
记得去年有一台G470,情况就与这台机器相同,后来我搞不定让同行修好,请问各位前辈这个是不是通病呢?该如何修?

请大家赐教

网友:
估计显卡坏了

网友:
测一下各供电有没有问题,要不是刷个BIOS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碰到A卡就头疼,先加焊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若是独显故障可以 集显亮机的 就是说可以屏蔽独显来判断故障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独立显卡坏掉了,集显这个机器应该也可以亮,你屏蔽独显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