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现在差一台显微镜,有什么性价比高一点的牌子型号吗

楼主(2017-08-05):
有出二手的显微镜也可以,前提是没问题的

网友:
显微镜买个新的几百块钱吧,瞬宇,凤凰都可以,太贵的也没必要,二手的可以考虑上闲鱼收,前提是你自己得会折腾,调校什么的可能会麻烦点

网友A:
定倍的几百元,变倍的要1000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倍的几百元,变倍的要1000多。

舜宇SZM45  怎么样

网友:
咸鱼收个舜宇的 szm45 价格600多

网友:
我用的是定倍20,40倍,感觉可以了,没用过变焦的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买个一千元左右的应该就足够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舜宇SZM45  怎么样

这个也有很多仿的样式,正品新1450吧,二手成色好的也不便宜。当然变倍的比定倍的要好,但价格也贵得多。

网友:
舜宇 gm45  600左右 舜宇 gm45  600左右

网友:
今天实地一个同学买了个2K还是二手的。好贵啊。伤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