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HSW131-T VER C山寨 不触发。。。

楼主(2017-08-05):
Sony HSW131-T VER C山寨 不触发。。。        求思路!!!!!!!!!!!!!

网友:
这种  没有图纸的机器查一下条件就算了

网友:
公共点 待机  触发条件 先查下

网友:
山寨的索尼?

网友:
山寨的机器,就是凭经验测量一下公共点和各大电路供电,信号就不好测量了

网友A:
修好了没  待机 0.921a 开机 0.023a 指示灯亮 公共电压 9v 32.768无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没  待机 0.921a 开机 0.023a 指示灯亮 公共电压 9v 32.768无电压

什么乱七八糟的,看的我头晕。。。。

网友:
找个EC程序刷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乱七八糟的,看的我头晕。。。。

待机电流写 错了 是 0,.021a  看了一篇帖 说 是  cpu 挂了

网友:
查一下待机条件先啊

网友:
提供大家参考一下  BIOS 是好的 。

HSW131-T MB NPB VER;C BOT 仿戴尔.rar

3.14 M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3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