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N40-80外接无音

楼主(2017-08-05):
今天接到一台N40-80-LA-B091PREV:2。0无声音,糸统认到声卡但是没声,擦开没烧,换了声卡IC内置有声音,外接没有,求解外接接口的工作条件????

网友:
耳机检测电路  那一块 耳机接口是不是坏的

网友:
外接线上的那块小板,换个新的啦

网友:
先换个驱动试试。在看耳机插孔处有个切换内外声音

网友:
换的芯片是一样的吗

网友:
先看下检测条件有没满足,然后看下接口有没问题

网友:
这种最好是再换个声卡 试试

网友:
保险起见 还是在换个芯片吧 或者看看有没有引脚空焊的

网友:
可以你再换个声卡芯片试试看,有可能你换的芯片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