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1466 820-3437-b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8-05):
插电电流0.02 第一感觉待机有了 不上电
  测试下看看ec正常不

测试开启信号发现异常待机3v没有追查

找到待机芯片 发现没有3v 有开启信号 开始测试条件

发现芯片没有供电追查来源吧

追查发现系统主供电没有出来 继续追查

发现保险断了

开始烧鸡 找到故障点
最后总结 这样的电流往往给人错觉要细心啊

网友A:
插电电流0.2.应该感觉短路才对,楼主怎么感觉待机有了呢?

网友B:
感觉好像是大短路了吧,苹果就这样,待机是单独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插电电流0.2.应该感觉短路才对,楼主怎么感觉待机有了呢?

0.02 打错了0.02 打错了0.02 打错了0.02 打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觉好像是大短路了吧,苹果就这样,待机是单独的

严格的说没有待机    只是桥的供电出了 ec的 一部分 但是不知以维持工作

网友E:
烧鸡大法,后来烧出哪里了?

网友F:
是不是大短路导致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鸡大法,后来烧出哪里了?

烧出来了啊  上图了烧出来了啊  上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大短路导致的啊..............................

一个电容短路了一个电容短路了一个电容短路了一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G:
我手上有一块好的板子 这个机器的 有没有人要

网友:
主板短路导致保险烧掉了,遇到过几台类似的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修到过一台不会是通病吧,3V电容短路,公共点保险断开了

网友:
楼主厉害了。学习了,苹果看的还是头大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0.02 打错了0.02 打错了0.02 打错了0.02 打错了

下次注意哦 差一位 维修可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下次注意哦 差一位 维修可就不一样了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网友:
第一个供电没出来么

网友:
苹果的机器有故障老是容易烧保险!!!!!!!!!!!!!!!!!!!!

网友I:
保修要不断的话 就该大电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保修要不断的话 就该大电流了

保险要不是不断 那还是保险吗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严格的说没有待机    只是桥的供电出了 ec的 一部分 但是不知以维持工作

灌水你能不能不直接抄我的话啊灌水你能不能不直接抄我的话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之后省事很多

网友:
楼主很强大,我们要好好学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险要不是不断 那还是保险吗哈哈

厉害了 我的哥  又学习到了

网友:
技术不错      公共点短路直接烧保险   没大电流啊,,苹果就是牛逼

网友:
苹果的电脑图纸就是{:4看着头大  还要点位对着看

网友:
刚修一台a1465也是公共点短路,cpu隔壁电容短路。。。

网友:
好像苹果机器的这种问题也不少,修过好几台。。。

网友:
楼主的技术好厉害啊 修苹果笔记本的理论一定很好啊

网友:
那不还是公共点电容坏吗?为什么会有字数限制

网友:
都能遇到这样的故障,说明苹果用的元件质量确实存在问题。

网友:
楼主的技术好厉害啊 思路好清晰  大师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手上有一块好的板子 这个机器的 有没有人要

我要联系我QQ1055144483 不够三十字

网友:
#在这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里快速回复#

网友:
最近自学苹果的666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加分支持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又学习到了  不错不错

网友:
感觉你不到十分钟就一气呵成地把苹果修好了啊

网友:
这个苹果设计的很好啊,。大短路也能保护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