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LC2主板风扇转就停维修

楼主(2017-08-05):
本人新手:主板装上CPU假负载,风扇转一下就停,重新开机也是一样,拿出CPU假负载开机风扇不停,拔不拔掉小4P插口都一样,然后上内存测试卡来测内存供电都3.3V,1.5V,0.75V正常,时钟有0.5V,南北桥供电3.3V,1.8V,1.1V也正常,然后看论坛里面有高手说摘掉TU1的三极管就能正常,说这是通病,我试摘掉也没用,然后我测TQ2管D极有12V电压,TQ2管G极无电压输入,所以S极无电压输出,然后从TQ2管G极跑线路和8角管UP1514Q的第二脚相连,抱着试试的希望,从废板拆一个8角管换上去,然后装上CPU假负载,风扇不停了,可以一直转,然后上真CPU和内存,亮机搞定~~

网友:
缺少电压就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嗯,是的,估计应该是电路保护了,所以风扇转不正常,一开机马上就掉电

网友:
缺少电压的现像,好多板都是这样的了现在

网友:
没有图纸吧?这个管子输出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有图纸吗。修出来来,如果加上图纸再分析一下,我想会弄的更明白,可惜我们小白,很难下到图纸,输在了起跑线上。

网友:
缺大电压的板还是比较好修的,不过我遇到的很多都电压正常 却不跑马的。。

网友:
跑线也很累,有时候有冬西挡住了就跑不动了。

网友:
点赞下.经验是从实践中获得!学习中成长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你的8脚管,是电源芯片吧

网友:
是的,这个8脚是电源管理芯片,我手上没有图纸,只测了TQ2场管G级没有电压,8角芯片要有输出一组电压到TQ2场管的G极,TQ2的S级才有电压输出,这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