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P屏出现的一些问题总结

楼主(2017-08-05):
         关于7P屏出现的一些问题总结
这贴来自转载,转载自山东天下数码王震

q403027221 -2 抄袭帖!

网友:
上次有个黑色就是换了后就有时不灵,还找不开毛病。下次要仔细看下了,谢谢。

网友:
设计的确实很不人性化

网友:
总结了这么多的问题,看来是老司机了,肯定在维修中遇到这些故障了

网友:
手机的知识的确比较多。换个屏还有不兼容的情况出现,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设计的

网友:
借鉴一下,以后维修换屏总会留意下了

网友:
请教一下怎么看内屏是LG还是夏普,还是组装屏怎么看是京东方还是天马

网友:
那换屏还要换一样的屏幕吗??

网友:
前天小7白拿去给当地最大批发屏幕压屏的同行弄,弄完直接触摸完全失灵,看内屏排线也没弄伤到哪里

网友:
7P的屏幕,压过以后有的就是不灵,,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背光码扫不出来啊

网友:
楼主,修苹果现在利润高不高,对同行的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环环相扣,思维清晰,不错

网友:
这得换多少个屏才总结出来的经验啊?

网友:
7P的屏 触摸排线怪的狠 不能折 折了触摸很容易不灵

网友:
有的同样的问题不一样的维修方法,但还是有用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