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43可气呀

楼主(2017-08-05):
客户送修一台DELL 3443, 不开机,  插电待机高0.25,让客户防修。拆机简单测量各个电感,都不短路,51225,发烫的, 不懂电路那就直接换了个,换后加电,待机正常,开机电流一路上涨,开机了。心里还正高兴呢,可没高兴多长时间,开机测试了半个小时,机子自动关机了,再一看,待机又回到最初了0.25。放了两天,哪也没动又待机正常,能开机了。

网友A:
只能在待机0.25时,测哪里过流?

网友B:
待机0.25的时候应该待机电压时不正常的

网友C:
估计是哪里微短导致芯片又烧了

网友D:
芯片发烫 多数是输出的电压有短路的   测下待机电压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哪里微短导致芯片又烧了

就是不知道哪里微断,时好时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芯片发烫 多数是输出的电压有短路的   测下待机电压阻值

待机电压测量没短路呀,关键是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开机正常,待机正常,都是裸板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在待机0.25时,测哪里过流?

时好时坏,不好测呀,放了一宿又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0.25的时候应该待机电压时不正常的

待机电测了也没短路,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待机正常,也能开机,裸板点的,昨天点机都没问题,放了一晚上,又是待机高了

网友:
测量一下51125周围的小元器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电压测量没短路呀,关键是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开机正常,待机正常,都是裸板点的

待机芯片的住供电 滤波电容和待机电压的电容换下

网友:
这种一会好一会坏的要搞死人的啊

网友F:
今天我也遇到了一个时亮时不亮的,怀疑是BIOS先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我也遇到了一个时亮时不亮的,怀疑是BIOS先试下

我这个是时短路时好,我也是醉了,最后让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G:
0.25   估计后继有问题   要不然芯片不会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G:
0.25   估计后继有问题   要不然芯片不会发烫

是呀,关键是有时候没问题。。。。

网友H:
                    看样子是哪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样子是哪短路了。

短路是有的,测不出来了,换主板了

网友I:
遇到过PCH引发这种故障(好像是SR17E这种小PCH),也是DELL机器,型号忘记了,故障现象和你的差不多,换PCH就OK。你的是三合一CPU吧,那就是CPU的毛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遇到过PCH引发这种故障(好像是SR17E这种小PCH),也是DELL机器,型号忘记了,故障现象和你的差不多,换PCH ...

是的,桥跟CPU是一起的。不想搞这种的了,就直接让客户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