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40亮机掉电重启

楼主(2017-08-05):
如题,按开关开机显示联想LOGO进系统进到一半掉电重启一直重复,散热问题排除了,硬盘换过,拆掉硬盘用U盘启动也一样,现在怀疑电源问题,但手头没有货。只能定货,有同行碰到过同样问题的么,给个提示。在线等,谢谢大家了。

网友A:
CPU座边上是不是有个APL5930,原来不是有通病的么

网友:
嗯  可以按照图纸去查温控电路  把温控去掉试一下  可能是温控电路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座边上是不是有个APL5930,原来不是有通病的么

不是所有通病都想到5930的 具体还的分析

网友:
电脑掉电重起,一般电源故障比较多其次就是温度问题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之前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座边上是不是有个APL5930,原来不是有通病的么

5930坏了就不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所有通病都想到5930的 具体还的分析

那个是不显示了换那个就好了。现在是掉电重启

网友:
某宝买了下电源等回来换上试试吧,好了告诉大伙。

网友:
VB\\好了没有LZ

网友:
是电源问题吗,,,,,换了吗,同款故障

网友:
这个机子是电源问题      带不动负载    航嘉的电源

网友:
电源输出稳定吗? 稳定不跳变那就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带不动   这种电源是超过5A的

网友:
可以按照图纸去查温控电路  把温控去掉试一下  可能是温控电路的问题

网友:
bios刷过了吗  没修过这机器

网友:
看看供电,,看看是不是不公规划黑寡妇和国防军工封建国家根据国家规划结构和客观环境刚好符合该感觉

网友:
能亮机,是不太好修,一不小心就修修挂了

网友:
这个机器 问题可真多 各种各种的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