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ONY S125EC 插电池问题

楼主(2017-08-05):
单用电源和电池正常,同时用的时候,只要中途拔电源再插可调电源红灯亮电压被拉倒16v,但电流在1.6A 不是5A?这个有点奇怪,以前遇到的都是电压拉低后电流应该很大,但这个只有1.6A 不知道什么意识? 拆开把隔离管和电池放电管换了后,一样现象!不知怎么修?还有就是可调电源的这个情况是真没回事?
电池
电源

网友:
换管子没有,要测下管子的控制极电压?

网友:
换管子 试试

网友:
我主要是搞不懂为什么可调电源是这种情况,电压从19v拉低到16v,而不是拉低到几V , 电流是1.6 A 而不是4A 5A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