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台山特3K UPS 不开机

楼主(2017-08-05):
我的一台山特3K UPS 不开机 拆机看电源管击穿了 换新管后开机 烧保险,有高手给分析一下 看还有那有故障 谢谢
不开机

网友:
看你这情景,还是请专业人士来处理或换新的吧。

网友:
好的 谢谢 不修了 太难弄了 也没图纸

网友:
换个新的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修了。。。。。

网友:
修电源修的多了,想必就可以修这个了,没有图纸知道某个管作用受控于前一级,一级一级向上查,个人理论。动手不行。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的 管理芯片 是不是烧坏了

网友:
是升压管炸了 PFC管炸了 还是逆变输出炸了,信息太少换个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