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雷神TRG150M-B BIOS

楼主(2017-08-05):
机器型号:雷神TRG150M-B
板号:6-71-WA500-D02A
里面有两个BIOS,已经合并ME
6-71-WA500-D02A(WA50SH) TRG150M-B.zip

网友:
你试过吗?我这个是二修机,现在可以开机了都是没声音,芯片也找了,都插了找不着问题了,想刷个BIOS,显卡驱动也装不上,

网友:
老兄,显卡型号地多少来着

网友(2020-04-01):
手上现在有一台,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先下载一个刷试试,谢谢楼主

网友(2020-08-18):
合并是合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