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se2416h程序 闪屏

楼主(2017-08-05):
本机问题是闪屏,在淘宝买的程序刷上暂时不见问题出现   这个程序100%是正常的

网友:
显示器程序吧。。。。。。。。。。。。

网友:
一体机 还是显示器,暂时还没遇到。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楼主把程序写的很详细了。

网友:
是码片程序么

网友:
DELL 显示器把    ,  驱动板上的 程序坏 导致的吗

网友:
楼主这个是液晶的程序吧!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楼主,刷程序好了吗,我有一块屏是从华硕笔记本上拆下来的也是闪屏,用适配器供电很正常,用电池供电电池电量用到时候60%以下,就开始闪,放在柜子里有几天了,没去管它。

网友:
先收藏在说  说不定以后能用到 哈哈、、、、、、、、、、、、、

网友:
先收藏了哈,遇到的呢以后会有

网友:
大家不要下载哦,我试过了下载了刷了BIOS 本来是512的  他的下载之后解压只有384KB  不正常 ,我也刷了而且不亮了,我原来的问题就是用一下开始闪屏

网友:
bios问题吗 。

网友:
请问楼主,你这个是显示器的BIOS吗,可以正常用吧

网友:
闪屏也跟程序有关系的吗?还是第一次听说哦。

网友:
我首先还疑屏

网友:
24寸的DELL 显示器  闪屏 问题 是MCU程序的事情不多见

网友:
这样的显示器还这么新,就出问题了么?

网友:
头次看到啊这个问题

网友:
要拆机刷的吗  还是说和三星一样刷

网友:
程序绝对没有问题的显示图都有给你们看 r、*t809读出来的

网友:
刚好需要 感谢分享 下载试试 我的也是闪屏

网友:
我的是反复重启
应该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