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的一体机B520E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8-05):
板号是LA-7811P,说不触发,其实还不是,接电源触发一下电源指示灯就灭了,没有一样的机器可以参考,测量各大电感看不到明显的短路,但是触发完电源的紫线和绿线电压都0点几伏,上来还以为电源的问题,电源放一会脱机测试紫线和绿线都是5V,短接绿线到底测试灰线有5V输出,电源确定没问题,那就是12V短路,这个主板上的12V和CPU供电是分开的,但是电源设计上是一起的。当测到PQ2,好了,狐狸露出尾巴,PQ2坏了,换上PQ2后以为号了,通电可以机器过5秒自动触发了,3V,和5V都产生了,但是其余的电压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其中走了一断弯路,把EC 930 A1(EC是G475确认好的)换了,还是一样,为何自动触发呢,电源的绿线一直拉倒,于是就上网刷了EC的BIOS,还是一样,但是其余电压的开启是SUSP#,这个电压是EC开启的,但是EC换了也一样,那肯定是哪个条件没有满足,然后回头在测量待机的PG发现了问题,待机都产生了,PG的上啦正常,这个脚也不短路,那就换个待机8205试试,通电,CPU已经发热,但是屏还不亮,在把EC的BIOS换回来,在通电可以点亮,维修结束。

网友:
维修之路都是坎坷的 一波三折 好在最后问题解决了 能收到钱才是王道 哈哈

网友:
嗯,主要是能修好才能收到钱的问题~!看来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有时候修件板子真的不容易     哎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图文并茂,写的很详细,

网友:
谢谢 问题 一样但看不到后面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图纸啊,我只看到前面,后面隐藏了,是不是PG没产生

网友A(2017-09-06):
今天修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坏的东西都一样。难道是通病。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维修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坏的东西都一样。难道是通病。

那你的给我发红包,至少也给我加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