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 CPU供电不稳定

楼主(2017-08-05):
不定时黑屏死机 出问题时CPU供电没有  UP6281坏    直接上故障图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原先遇到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A:
这款板子短路我基本不修  。 还好你的不是短路故障    短路的故障会烧处理器  而且我有2次换了UP6281B8 直接电容爆炸了。吓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板子短路我基本不修  。 还好你的不是短路故障    短路的故障会烧处理器  而且我有2次换了UP6281B8 直 ...

华硕G41经常遇到短路 把上下管和芯片一起换了一般能好

网友:
楼主的水平和耐心是相当的不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