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e440 e450之类24f08解密简单方法

楼主(2017-08-05):
这类机器密码存在24f08里,刷ich bios完全没用,乱刷反而会问题越搞越多,24f08乱刷,也会报错。
简单方法是
拆掉24f08,然后开机,会报错,不管他。
按f1进cmos,在不关机的情况下,把24f08焊回去,注意焊接时别短路了,焊好后,在cmos里设置一下管理员密码,随便设一个。
重启输入密码进cmos,在清除密码。完工

网友:
楼主很牛B。先收藏了。

网友A:
老大你试过吗 ? 带电焊保险吗 我可要试了

网友:
带电焊接,有点吓人,楼主是否真正的尝试过呢,带电焊接不会关机吗?

网友:
这个操作危险

网友:
关键是这个开机焊接风险很大

网友:
没必要这么麻烦,直接把密码区填充FF就可以了。

网友:
开机焊接一不小心机器搞不亮机客户哪里不好交差哦

网友:
还是不要带电操作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你试过吗 ? 带电焊保险吗 我可要试了

可以把5678脚那边翘起来,焊的时候不要短路,短路有可能会死机,短路也不会烧东西,放心,说会烧东西的人,估计还是新手

网友:
前几天搞过一个x201,直接换料板的芯片过去就ok了。。。

网友:
暂时还没有遇到过这个机器,没有想到过这种方法;这种方法还没有弄过,遇到了试试看,楼主很牛B。先收藏了。

网友:
原来倒是有一个要清密码的,没搞定 以后遇到了试试

网友B:
我想问一下,不拆掉,就只把24f08的VCC脚断开,在不关机的情况下再焊回去,这样行不?

网友:
厉害了,以后试一试 还可以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不拆掉,就只把24f08的VCC脚断开,在不关机的情况下再焊回去,这样行不?

应该 也可以吧,别把脚弄断了,字数不够66来凑

网友:
不错不错,感谢分享。祝维修的兄弟们都能发财

网友:
这样也行啊,真学到一招了,不知道是不是所以的密码都能通过这样来解

网友:
牛B,你是怎么找到这样的方法的。

网友:
这个技术要求好像非常高啊,风险挺大的

网友:
这样也能搞啊,楼主怎么想到的呢。就怕不注意搞费了

网友:
用楼主的方法成功清掉密码,万分感谢谢

网友(2023-09-09):
非常使用的方法 , E450 有超级密码 ,用此法搞定。

网友:
不断电焊接,只能用普通2脚插头的电烙铁,或者把电源输入的接地脚搞掉了,不然那种台式恒温电烙铁,烙铁头和插座的地线是接在一起的,带电焊接就会把板子的3.3V供电给短路了,这个问题就可大可小了,小心处理。

网友:
带电焊接不可取!很容易烧主板!